过孔绿油问题

楼主(2011-09-06):
请问大侠们为什么我做回来的PCB里面有的过孔有敷绿油,有的却没有呢?我用的是pads2005,所有的过孔也都没有选TESTPOINT,WHY?

网友(2011-11-21):
主要是你再送Gerber file 给洗版厂,需要在委托单种注明哪些VIA孔需要设置成铺绿漆的,也就是要设置为非度通孔;

网友:
这个问题我也试过,好像我gerber 里没加助焊层,过孔就全部没上绿油,也不知道是不是这个原因,还有一个就是这个过孔上不上绿油可以直接跟制造商说清楚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