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16.5在win7下显示不刷新!求解

楼主(2011-09-06):
在win7下装了spb 16.5 ,发现在pcb editor 下,画面显示刷新非常慢,一个矩形都可以看出分成两个三角形来刷,显示圆形可以看到一条条线的刷新,于是更新显卡驱动。本子自是集成gm965的。更新好了以后,发现显示不刷新了。要放大缩小才会刷新显示画面。鼠标上挂的东西永远不显示。试过disalbe opengl。可以,但是那显示质量实在受不了。* T$ a+ Z% z# F' |
有没有哪位高手知道是怎么回事啊?施个援手吧。谢谢啦!

网友:
依然是显卡驱动不对,这你不用怀疑了

楼主:
已经是最新驱动了。郁闷。在另一台945显卡的xp上就没问题啊。

网友:
我三台电脑都是windows7下用,都没问题.

楼主:
看来是个别型号显卡问题了。ls有没有好办法的?

网友:
你可装photoshop C4,开启它的特效,来测试一下你显卡性能就知道了.

楼主:
多谢楼上。我搞下看看。

网友:
我的扩展显示屏也不刷新,我觉得是显卡显存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