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rtwork的mirror是不是没用

楼主(2011-09-06):
artwork的mirror是不是没用,这个打勾出来的文件和没打勾的是一样

的、用过的同仁请解惑!多谢

网友A:
当然不一样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当然不一样了

一样的,最少我这边的15.7 16.3 16.5 都一样的

网友B:
是RS-274X格式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RS-274X格式的吧

是滴,这个格式的mirror没用 ,我确认下先,别的格式的还从来没用过

网友:
    用GRRBTOOL打开看看就知道了。主要是给板厂省点工序。

网友:
    我也遇到这样的问题的,不知道是不是软件BU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