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理图打印成pdf的时候为什么元件标号都没了?

楼主(2011-09-06):
如上图所示,所有的元件编号都没有了。

网友A(2011-11-22):
我也遇到同样问题,请问怎么解决?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也遇到同样问题,请问怎么解决?

試試看參考下圖的點選。另外建議你一定要安裝補丁。

网友(2012-11-21):
引用 网友B:
試試看參考下圖的點選。另外建議你一定要安裝補丁。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