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导入DXF的问题!

楼主(2011-09-06):
padsallegro导入DXF后,线边框对不上栅格!请教下如何解决这个问题!谢谢了!希望高手不吝赐教!

网友:
这个要对上干什么?

网友A:
这个有技巧的,选择editor——move,在option栏目里选择user pick选中你的多边形的一个边移动多边形,右键snape pick to —— grid point,你选择的那条边就对齐到格点上了,但是软件比较傻,如果你选择另外一条边进行同样的操作,原先对齐的边又不对齐了,所以如果你想两条边(互相垂直90度)都对齐到格点,那么选择这两条边的90度拐角做移动,进行上述操作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有技巧的,选择editor——move,在option栏目里选择user pick选中你的多边形的一个边移动多边形,右键s ...

应该是个方法 但是就成功一次 把一条线移到栅格上面!但是我觉得不能这样觉得问题!谢谢了!我再研究研究!

网友:
allegro操作就是麻烦,没办法,这个操作是可行的,只是两条边都对齐到格点不好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