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xdesign转换layout问题,在线等待!!!

楼主(2011-09-06):
我今天在转换时出现了以下问题,请哪位大侠帮忙解决,谢谢,在线等!!
DXDESIGN中有两种灯,在LAYOUT中对应的封装有两种,在LIBRARY里对应的DECALS分别是BEF8和BEF12,PARTS是相同的名字LEDDIOD,在转换的时候应该是指向两种封装,但却指定的是一种封装,还有电容也指错了封装!请教各位!在线等待。。。

网友:
版主在另一个帖子里有回答你这个问题啊!
建议用版主的方法,一个decal对应一个part!
------------------------------------------
根本原因是优先级问题!
1.Library里处于前面的lib优先;
2.Part有多decal的处于前面的decal优先;

Dx_Layout流里有很多隐蔽的角落,如果你们公司不用正版,没有人接受过正规渠道的培训,嘿嘿,你会发现这样的小问题层出不穷,弄的人焦头烂额!

公司用的话,用正版吧
个人用的话,用orcad或logic吧

楼主:
谢谢你的回答!公司是正版的,我没有培训过!!dxdesign用的是欧美直接过来的symb,所以才出现一个part对应多个decal,每次转换文件都会搞的焦头烂额的!!!。。。。。。。。。。。。。。额,搞了两天了,还没搞定!快要跳楼了!!

网友:
你将part中多余的decal全部删掉.保证一个sym只对应一个decal

楼主:
谢谢版主!谢谢各位帮忙解决问题的朋友!!解决了!更改cfg文件的!我们用的欧美的bom系统,一个part对应多个decal,这个不能更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