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求问大神!元件编号的问题

楼主(2011-09-06):
我的板子电阻很多,也很密集,想批量把他们的元件编号一起移动到另外的地方,怎么一起批量移动啊?(元件体不动。)

网友A:
先選中所需要移動的Designator
按下F11呼叫Inspector Panel
在X1的值鍵入 X1+100
在Y1的值鍵入 Y1+100
+後面的數值即是你要的偏移量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選中所需要移動的Designator
按下F11呼叫Inspector Panel
在X1的值鍵入 X1+100

大神啊,

网友:
真牛,看到偏移功能了。谢过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先選中所需要移動的Designator
按下F11呼叫Inspector Panel
在X1的值鍵入 X1+100

超牛,非常感谢你@~@

网友:
真厉害啊,用了这么久还不知道这个功能呢,以后就方便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先選中所需要移動的Designator
按下F11呼叫Inspector Panel
在X1的值鍵入 X1+100

请问:呼叫Inspector Panel即是什么?找不到呢

网友A:
按下鍵盤上方F1~F12中,右方的F11快捷鍵就可以
這個面板主要讓你快速查閱當前選中的物件屬性,並可以直接編輯屬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按下鍵盤上方F1~F12中,右方的F11快捷鍵就可以
這個面板主要讓你快速查閱當前選中的物件屬性,並可以直接編輯 ...

选中需要移动元件编号的元件,按下F11键,在弹出的界面上修改X1和Y1的坐标,如下图,但我这样操作实现的是元件的偏移,而不是像楼主所想要的编号编译,元件不动,请问这是什么原因?操作有问题?

网友A:
引用 网友B:
选中需要移动元件编号的元件,按下F11键,在弹出的界面上修改X1和Y1的坐标,如下图,但我这样操作实现的是 ...

你所選中的是元件(Object Kind = Component),所以移動的當然是元件本身
需要選中Designatorjavascript:;字串即可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所選中的是元件(Object Kind = Component),所以移動的當然是元件本身
需要選中Designatorjavascript:; ...

呵呵,可以了,之前是我框选把元件都选中,而不是单单选择编号,这个方法挺好用的,但一个一个选编号,也挺麻烦的

网友(2011-10-11):
直接隐藏?

网友(2012-02-05):
原来还真的有这样的功能,不过语言是参照哪种的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呵呵,可以了,之前是我框选把元件都选中,而不是单单选择编号,这个方法挺好用的,但一个一个选编号, ...

可以一下全部选中。。。首先先选中一个标号 SHIFT+F  点击你选中标号  出现个框      然后点确定。。。   就选中全部标号了  在F11 可以批量修改。。。。

网友:
全部选中  然后隐藏

网友:
按照上面方法选中全部器件    把SHOW  NAME 那个勾去掉  就隐藏全部标号了。。。

网友:
真牛啊,还可以这样实现偏移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先選中所需要移動的Designator
    按下F11呼叫Inspector Panel
在X1的值鍵入 X1+100

 太帅了。。。。。。。。实在是太帅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