添加泪滴的问题

楼主(2011-09-06):
cadence制板必须添加泪滴吗?我添加泪滴有什么好处啊? 为什么添加了泪滴在板子上看不出效果啊

网友A:
加不加泪滴和用什么软件有关系么??加泪滴能防止线很细的时候短线,增加走线与焊盘的机械强度,你泪滴没加成功或者是泪滴太小当然看不出来了

楼主:
那要怎么设置?我是新手,请指教

网友:
引用 网友A:
加不加泪滴和用什么软件有关系么??加泪滴能防止线很细的时候短线,增加走线与焊盘的机械强度,你泪滴没加 ...

最近看到很多关于泪滴的帖子,但是小弟没加过。
所以请教一下,泪滴就是为了增加机械强度吗?如果有足够的空间走线,岂不是就不需要添加泪滴了?

网友(2012-06-26):
走线在结终点处,如果不加泪滴,PCB板上蚀刻时,药水会聚集在角落处,容易把线腐蚀断!

网友:
一般和插件链接的线在插件的孔的位置要做泪滴处理,另外,如果不想加也可以在链接的地方改一小段线宽。一般10到15mil就差不多了。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