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码产品的耳机和喇叭是怎么切换的?

楼主(2011-09-06):
数码产品中插上耳机,喇叭就自动关闭了。一般是通过软件还硬件切换啊?
这两种方法具体是怎么实现的?

网友A:
是通过高低电平来控制的,插上耳机就是对地短路把电平拉低了,电平拉低功放不工作只有耳机发出声音,反之。

网友:
有些芯片硬件上就有这种功能比如说wm9713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通过高低电平来控制的,插上耳机就是对地短路把电平拉低了,电平拉低功放不工作只有耳机发出声音,反之。

但是现在有个问题就是   功放的声音来源有两个
一个是处理器内部的CODEC出来的;另一个是电话板送过来的免提声音。
“是通过高低电平来控制的,插上耳机就是对地短路把电平拉低了,电平拉低功放不工作只有耳机发出声音,反之。.”
这么接的话,CODEC出来的声音正常,但是电话板送过来的免提声音喇叭或者耳机听的话声音都太小。
看来只能从功放出来的信号那接喇叭和耳机了。这样接有哪些注意的地方?麻烦大家给点意见。

网友:
引用 楼主:
但是现在有个问题就是   功放的声音来源有两个
一个是处理器内部的CODEC出来的;另一个是电话板送过来的 ...

看下wm9713的datasheet, 好像有你想要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但是现在有个问题就是   功放的声音来源有两个
一个是处理器内部的CODEC出来的;另一个是电话板送过来的 ...

像MP3/MP4类的产品就是这么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