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DS Logic链接到layout 出错,急求解

楼主(2011-09-06):
好不容易装好了pads9.2,现在几个组件单独运行都没问题,但是在Logic中链接到已有的PCB文件就出错,显示 ,再点击重试后,会打开一个空的Layout PCB文件,有时候又弹出窗口让选择已有的PCB文件,但是选定PCB后还是无法正常打开,哪位知道是怎么回事啊

网友A:
这是操作系统的原因吧,你点切换到
一般如果你在logic中或layout中有一个操作没完成,此时切换两个软件的窗口会出现这种情况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是操作系统的原因吧,你点切换到
一般如果你在logic中或layout中有一个操作没完成,此时切换两个软件的窗 ...

我用的win7,不知道别人有没有遇到这种情况,点切换到半天没反应,要等很久才会打开一个选取文件的对话框,选中我要链接的那个PCB后,程序会打开layout,但是是个空文件,只有在layout里面再通过打开文件方式打开我要的那个PCB时才会完成链接,真是郁闷啊,而且这样编辑PCB里还经常出现致命错误导致程序自动关闭

网友:
楼主,这是正常的,一般来说,如果你只打开了logic,没打开layout时,100%会出现这情况,我一般都是同时打开logic和layout,而且是对应的文件,这时就可以很好的链接。

网友:
软件不稳定或是BUG吧,遇到过也不知道具体原因!

网友:
我也曾经遇到过这种问题,我觉得是电脑系统的问题

网友:
1、电脑系统问题吧,下载的版本不稳定
2、软件不兼容系统

楼主:
但是我以前用2007的时候就不会这样啊,直接在logic里就可以很方便地打开layout或者router,感觉还是系统或者软件bug,唉,没办法,先这样凑合用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