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XP问题新手请教

楼主(2011-09-06):
我的图这样的怎么样让格子没有啊

网友:
    把它们设为隐藏。具体是两个中的哪个,我忘了,你试试吧

楼主:
    上面的怎么出来的啊

楼主:
    不管用啊

楼主:
    就元器件上面有网格

网友:
    难道是DRC么?你按一下TM试试

楼主:
    TM好了,TM是什么用的啊

楼主:
    一般的书上都没这个快捷健介绍啊

网友A:
    DRC冲突显示?

楼主:
引用 网友A:
    DRC冲突显示?

    你是金华的么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你是金华的么

    初中在金华二中。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初中在金华二中。

金华二中在骆家塘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