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rcad中电阻电容采用homogeneous封装后,怎么出网络表啊

楼主(2011-09-06):
orcad中电阻电容采用homogeneous封装后,怎么出网络表啊
         从网上下了张orcad的设计图纸,结果在生成网络表时,总是出错,查查原因,原来设计图的电阻电容都是用homogeneous封装的,哪位高手可以回答下,正确导出网络表总共分几步啊

网友:
將生成网络表时出错的報告貼上來,才知道發生了甚麼錯誤。另外你是要轉哪種格式的網絡表?

楼主:
这是做annotate的报错:

********************************************************************************
*
*  Performing annotation.
*
********************************************************************************
Done updating part references

********************************************************************************
*
*  Performing annotation.
*
********************************************************************************
[ANN0009] WARNING:
Component R2A has different common pin connection for two instances  and hence packaged separately.
[ANN0009] WARNING:
Component R3A has different common pin connection for two instances  and hence packaged separately.
[ANN0009] WARNING:
Component R4A has different common pin connection for two instances  and hence packaged separately.
[ANN0009] WARNING:
Component R6A has different common pin connection for two instances  and hence packaged separately.
[ANN0009] WARNING:
Component R7A has different common pin connection for two instances  and hence packaged separately.
[ANN0009] WARNING:
Component R8A has different common pin connection for two instances  and hence packaged separately.
[ANN0009] WARNING:
Component R9A has different common pin connection for two instances  and hence packaged separately.
[ANN0009] WARNING:
Component R10A has different common pin connection for two instances  and hence packaged separately.
[ANN0009] WARNING:
Component R11A has different common pin connection for two instances  and hence packaged separately.
[ANN0009] WARNING:
Component R12A has different common pin connection for two instances  and hence packaged separately.
[ANN0009] WARNING:
Component R14A has different common pin connection for two instances  and hence packaged separately.
[ANN0009] WARNING:
Component R15A has different common pin connection for two instances  and hence packaged separately.
[ANN0009] WARNING:
Component R16A has different common pin connection for two instances  and hence packaged separately.
[ANN0009] WARNING:
Component R17A has different common pin connection for two instances  and hence packaged separately.
[ANN0009] WARNING:
Component R18A has different common pin connection for two instances  and hence packaged separately.
[ANN0009] WARNING:
Component R19A has different common pin connection for two instances  and hence packaged separately.
[ANN0009] WARNING:
Component R20A has different common pin connection for two instances  and hence packaged separately.
[ANN0009] WARNING:
Component R21A has different common pin connection for two instances  and hence packaged separately.
[ANN0009] WARNING:
Component R22A has different common pin connection for two instances  and hence packaged separately.
[ANN0009] WARNING:
Component R23A has different common pin connection for two instances  and hence packaged separately.
[ANN0009] WARNING:
Component R24A has different common pin connection for two instances  and hence packaged separately.
[ANN0009] WARNING:
Component R25A has different common pin connection for two instances  and hence packaged separately.
ERROR [ANN0005]

Cannot perform annotation of heterogeneous part 'C?A(Value 100NF) at location (21.10, 6.85) on page SHEET_10', part has not been uniquely grouped (using a common User Property with differing Values) or the device designation has not been chosen
Done updating part references

楼主:
谢谢您的关注和回复!

网友:
都是 WARNING 還好,只有 100UF 電容器在 page SHEET_10 裡面座標(21.10, 6.85)  這個有問題 (提報是錯誤),他不是你所說的 homogeneous 封装,反而是 heterogeneous 封装。 這個 100UF 分組有問題,如果自動標註有問題,可以自己手動修改回來。

這看起不是產生網絡表提報出錯,只是 annotation (標註器件) 的 log。另外你到底要產生哪種格式的網絡表?

楼主:
是PCB editor的那个,如果要自己动手来修改的话,就很困难了,因为近一千个的电阻和电容都是这样来封装的,怎么来批量修改呢?
是不是有的人在做封装的时候就喜欢采用heterogeneous 封装呢,这样封装一定有什么好处吧?但是这样的封装在使用上应该也要注意一些问题吧。
如何来正确使用heterogeneous 封装有没有专题的介绍呢,十分感谢您的回答!

楼主:
元件的分割在电路图上可以带来很大的方便,但是对于annotate的操作就有问题了,是不?

网友:
采用 heterogeneous 封装在电路图上可以带来很大的方便,相對應的 annotate 的操作就有问题了,所以需要特殊的手法去避開 ORCAD 軟件的缺點,印象中有看過論壇上有人講解 annotate 對於   heterogeneous 封装的操作方法,你搜索一下應該找的到的。

至於批量更換封装,論壇上也是有人講解過,是從 design cache 裡面著手,詳細步驟我沒記下來,更換封装有分二種狀況,要小心使用。

"如何来正确使用heterogeneous 封装有没有专题的介绍呢?"  =>  我沒有看過,可能 [ORCAD 資料區] 裡面會有, [ORCAD 資料區]  裡面有許多教程和資料。
https://www.eda365.com/forum-42-1.html

楼主:
谢谢你的回复和指导!!

网友(2011-11-15):
偶也还搞不懂封装啊,有点晕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