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TG 这个原理图不是很了解,

楼主(2011-09-06):
谢谢了

网友A:
这么看来,你的OTG5V不受引脚USB_OT_ID的控制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么看来,你的OTG5V不受引脚USB_OT_ID的控制啊?

当然受了,不然怎么检测呢?

网友:
你图上面的5VDEV,USB_5V,OTG5V三个电压哪些是输入的,哪些是输出的?或者你把整张图都贴出来。

网友:
當 USB_OT_ID 沒有電壓,5VDEV 是高電平,USB_5V 是高電平的時候 : Q3 is off, Q4 is on, Q2 is on, 所以 OTG5V=USB_5V。

當 USB_OT_ID 沒有電壓,5VDEV 沒有電壓,USB_5V 是高電平的時候 : Q3 is off, Q4 is off, Q2 is off, 所以 OTG5V 沒有電壓。

當 USB_OT_ID 沒有電壓,5VDEV 是高電平,USB_5V 沒有電壓的時候 : Q3 is off, Q4 is on, Q2 is on, 所以 OTG5V 沒有電壓。

當 USB_OT_ID 是接地,5VDEV 是高電平,USB_5V 是高電平的時候 : Q3 is on, Q4 is on, Q2 is on, 所以 OTG5V=5VDEV和USB_5V同時供電。

當 USB_OT_ID 是接地,5VDEV 沒有電壓,USB_5V 是高電平的時候 : Q3 is on, Q4 is off, Q2 is off, 所以 OTG5V 沒有電壓。

當 USB_OT_ID 是接地,5VDEV 是高電平,USB_5V 沒有電壓的時候 : Q3 is on, Q4 is on, Q2 is on, 所以 OTG5V=5VDEV。

网友:
觉得5vdev是系统供给的,当有device接入的时候USB_OT_ID拉低,otg5v=5vdev。当该设备接到host时就产生usb_5v,然后otg5v=usb_5v。
不知道是不是这样??

网友(2012-11-15):
赞同5楼观点,看起来像是控制OTG功能的,USB_OT_ID信号是由谁发出来的,还有电源如何控制,还需要看你的OTG5V、5VDEV、USB5V的上电时序和作用,如果楼主把信号、电源出处和去处的原理图贴出来,相信就很好解释了。

网友:
没有问题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