告急!如何将orcad 16.3转化成pad 07

楼主(2011-09-06):
各位高手请帮忙看看我用orcad 16.3的画得原理图怎样导入pad 07中阿,。谢谢!

网友A:
倒网表还是转到logic中?没说清楚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倒网表还是转到logic中?没说清楚啊

转到logic中

网友:
发现即使是pads9.3.1也是能导入orcad10.5的

网友:
16.3的没办法,16.2的能够导入

网友:
先将orcad 16.3的原理图保存成低版本的(7.2版),再用PADS自带的工具转一下就OK!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为什么orcad 16.3的原理图只能保存成16.2版本而已?其他的都不可以?

16.2 低版本都能够打得开

网友(2011-10-12):
确实这种方法很好,我试了一下,很好用,多谢

网友:
查了好久,试了很多种方法,都无法实现,没想到这么简单就实现了,值得大家学习。

网友C(2012-07-01):
我用16.3另存16.2提示错误,请高手们指教啊!!!!!!
错误内容如下:
ERROR [DSM0006]   Unable to save ' C:\Documents and Settings\Administrator\桌面\245-01951-062.DSN'.
ERROR [DBO3215]   File not found

网友A:
引用 网友C:
我用16.3另存16.2提示错误,请高手们指教啊!!!!!!
错误内容如下:
ERROR [DSM0006]   Unable to sa ...

路径不能够有任何的中文字符

网友C:
引用 网友A:
路径不能够有任何的中文字符

ERROR [DSM0006]   Unable to save ' C:\245-01951-062.DSN'.
ERROR [DBO3215]   File not found

我直接另存到c盘,还是不行哦。。。。。

网友A:
引用 网友C:
ERROR [DSM0006]   Unable to save ' C:\245-01951-062.DSN'.
ERROR [DBO3215]   File not found

你把中间那个“-”去掉看看,orcad有个问题,新版本的名字不能含有某些非法字符,但是旧版本的没有这个限制,新版本的打开旧版本含有非法字符的工程是不会提示的,只有save as的时候才提示

网友C:
引用 网友A:
你把中间那个“-”去掉看看,orcad有个问题,新版本的名字不能含有某些非法字符,但是旧版本的没有这个限 ...

ERROR [DSM0006]   Unable to save ' C:\1.DSN'.
ERROR [DBO3215]   File not found

还是不行。。。。。。郁闷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C:
ERROR [DSM0006]   Unable to save ' C:\1.DSN'.
ERROR [DBO3215]   File not found

你用的win7还是xp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用的win7还是xp

终于搞定了。。。。

把16.3卸载了,安装的16.5,然后另存16.2就没问题了。

谢谢热心的斑竹!!!!  我用的是XP

网友(2012-08-22):
晕了。。。
我也碰到了这个问题。。。
但只是有个项目有这个问题而已,别的项目是另存OK的!

网友:
ERROR [DSM0006]   Unable to save ' C:\......
ERROR [DBO3215]   File not found

网友:
我的16.5的导出.dsn以后再放入pads画pcb,怎么进去原理图只有第一页,别的都没有了,cad这边所有页都点开后用.dsn另存为16.2版本的、难道也得重装cad了?悲剧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