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仿真讨论] 今天在调试中遇到的一个电源问题,看看有什么解决办法?

楼主(2011-09-06):
    今天在调试中遇到的一个电源问题,看看有什么解决办法?
一个FPGA扩展板,输入到FPGA的时钟信号为100mhz-150mhz
发现的问题有:
(1)扩展板上芯片产生的时钟输出波形低电平接近1v左右的电平,断开与FPGA时钟输入管脚测量时钟时信号质量还可以,低电平接近0v;串接的电阻已换成0欧姆还是这样,是不是FPGA板时钟线比较长影响就是这样的呢?
(2)当提供给FPGA时钟管脚频率为100mhz的时候,1.2V供电LDO输出纹波有80mv多,LVDS输出的画面肉眼看基本没问题(1024分辨率)
    但是当提供给FPGA时钟管脚频率为150mhz的时候,1.2V供电LDO输出纹波有100mv多,LVDS输出的画面有斜纹(1920分辨率)
(3)外接的是一个6.5电源,通过3个二极管分流出3路5v,然后通过ldo芯片产生模拟3.3v、1.2v,数字2.5/1.2
  数模地在电源处有短接
(4)现在使用的供电电源输出电流大概500-600ma,但在摸ldo的时候模拟1.2比较烫,已经使用了两个ldo并联的方式(型号用的是ams1117-1.2v),其他的电影ldo基本不烫
(5)但是在测试中还发现,断掉模拟信号输入,LVDS直接输出测试画面的话看不到斜纹(1920分辨率)

网友(2011-10-20):
    帮忙顶起来!

网友:
    我大致说一下,仅供参考哈:
1、输入到FPGA管教的始终低电平被抬高到1V左右,断掉接收器件(FPGA),信号电平正常,这边怀疑是FPGA工程文件约束了上拉电阻,导致时钟信号形成了分压,可以查看FPGA的工程约束文件。
    2、芯片工作频率越高,电源纹波越大,这个可以理解,翻转频率越快了嘛,但是VCC1.2V电源的纹波超出了50mV就不正常了,这边可能是目标阻抗设计不合理,需要合理评估瞬态电流的大小;另外看一下纹波是不是谐振引起了,如果是谐振,那就要确定LDO输出电容使用是否正确。
3、LDO发烫问题,应该是LDO的压降太大,电流大了之后在LDO上面产生的热耗自然就大了,这个可以实际计算了一下最大工作电流下在LDO上产生的功耗,另外再查看一下LDO的器件手册,其允许的最大热耗是多大?
    4、至于模拟信号给数字信号引入斜纹的问题,需要具体分析PCB的布局和电源平面的划分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