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DS等长线无法粘贴是怎么回事?

楼主(2011-09-06):
我想定义一组等长走线网络,展开Nets Objects里面的Nets 项,在其目录中选中并复制设计中所有的网络。
可是问题出现了,我想将这些网络粘贴到Matched Length Net Groups 分支中,但是发现不管怎么都无法粘贴,“Paste”是灰色的,究竟是怎么回事?

网友A:
你在工作区中选中你要等长的网络,右键定义Matched Length Net Groups ,试一下行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在工作区中选中你要等长的网络,右键定义Matched Length Net Groups ,试一下行不行.

你说的那样我试过了,也是不行。

网友:
把原文件发上来.让大伙看看,帮你解决问题.

楼主:
不关文件的问题,我试过其他文件还是一样。不过我还把文件上传,你们看看是怎么回事?是不是某些操作要注意什么的?

网友:
楼主,我试过了,可以啊!两种方式都可以。

楼主:
那就奇怪了,我的怎么不行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就奇怪了,我的怎么不行呢

如果是在公司里,我们习惯说,"RP"不行,

网友:
有几种方法。
(一),先设好class,再从“Net classes”里找出那组做等长的线,复制粘贴到“Matched Length Net Groups” 里面。命一个名。
(二),右键——select nets_按住Ctr多选你想要做等长的网络。然后再右键。就会出现下图,选择如图示,你就可以定义一组等长了。(差分也可以用此方法)

网友:
我也试过了,是完全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