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tium中更改焊盘颜色

楼主(2011-09-07):
altium中能更改焊盘颜色吗??????????   怎么改

网友A:
你说的是更改焊盘网络的颜色吧?
 焊盘更改颜色 貌似没发现这个功能的 在library都没看到能改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说的是更改焊盘网络的颜色吧?
 焊盘更改颜色 貌似没发现这个功能的 在library都没看到能改的

是更改焊盘颜色  ,我想改成蓝色 的  没有算了

网友B:
有的.版本10有,对显卡要求高. 打开PCB Inspector, 找到网络,右击有个Change Net Color. 就搞定啦.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的.版本10有,对显卡要求高. 打开PCB Inspector, 找到网络,右击有个Change Net Color. 就搞定啦.

谢谢,那样只能更改部分,而且不是根本性个解决办法。这个问题的答案我已经找到了

http://ishowtrue.blogcn.com/articles/altium中更改焊盘的颜色.html

楼主:
            最近接触了pads9.3觉得它比altium强大的多,自己挺喜欢他的配色方案和操作方式,感觉很便捷。但是在图纸的缩放等方面我还是喜欢altium,另外
altium
还有很多优秀的地方(将在其他文章介绍)。

               为了能更接近pads的配色,    在网上找了很多资料都没有找到关于altium中设置焊盘颜色的选项,都没找到。看来什么都得靠自己,最后自己在软件中尝试更改成功了。如图,我将焊盘的颜色改成了蓝色。

        方法:在英文输入法状态下,按键盘上的L,然后弹出板层颜色设置对话框,如下图。

点击上图中右下角的 Multi-Layer右边的颜色,然后再弹出的对话框中选择自己喜欢的颜色即可,如上图,我选择的是蓝色。

改完之后,你会发现焊盘的外边缘还不是蓝色,还要将左边第三个Top solder 的颜色改成蓝色,更改颜色方法同上。

这时候焊盘孔,还是其他颜色,不太好看。将Pad hole的颜色改成深蓝色,

好了,基本完工,剩下的任务就是,根据你自己的喜好设置自己的配色了。下图是pads中的焊盘颜色,看两者是不是差不多了。

网友:
如何针对一组bus线更改pad的颜色呢,这个只是将所有的dip pin的颜色改变了,且无法改变SMTpin的颜色
congbupt 的方法也许有效,因为很多高手貌似都试过,但是俺现在的机器不行。
新机要回了,i7,可惜显卡还是一般,GTX450,不知道能不能看见我魂牵梦绕的change net color@~@

网友(2013-12-08):
不行的那样只能改网络线的颜色,焊盘颜色无法修改

网友:
只的是不同组的电源用不同的焊盘颜色如何修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