能看到器件但是放不到PCB上,请看图

楼主(2011-09-07):
我使用了other的网表导入方式,其中有25个器件(有贴片有插件)无法放入到PCB,库文件都有这些封装还有flash焊盘,命令行没有任何提示。有知道的么,谢谢啊!

网友:
    應該是零件,銲點和Device的擺放路徑沒設好吧

网友:
    没放进来确实是要想到很多问题:1.你的路径是不是正确?路径中最好不要出现中文 2.所有的焊盘和元件(包括三个)是否都放在一个目录下?3.元件的序号和原理图中的number是否一致?记device是否正确
你最好一个一个的排查

网友:
    同上 ,如果3#说的你都排除了,也有可能是你的零件建的时候版本太低了,而你现在用的版本是高版本,这样就在把这颗零件打开在重新生成一下就好了 。

网友:
    有这样的事,没遇到过!

楼主:
    谢谢各位的回答,这个问题发生在网表更新以后,路径都对。我使用other导入,再次导入选择Supersede all logical data和Always以后,提示有重复的器件,然后那些器件就找到了。虽然现在所有器件都导入正常了,但还是感觉没有找到问题的根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