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protel为什么总出错

楼主(2011-09-07):
我想问下,为什么我的protel在建立原理图的时候总是提示:File format not recognized!但是点OK依然能打开原理图文件,我刚开始用的时候还好好的,突然就变成这样了,我卸载后重装还是这样,这是怎么回事呢?谢谢了!

网友A:
软件版本? 注意文件命名。

楼主:
引用 网友A:
软件版本? 注意文件命名。

呵呵,现在已经好了,谢谢!不过我想问下画protel是不是有很多版本啊?99se,dxp ,alitum designer?对于6层板,哪个更好用啊?

网友A:
针对PROTEL,我也是新手。趋势是这样的,功能越来越强和越来越细。跟个人习惯和与时惧进的精神来决定软件。

楼主:
引用 网友A:
针对PROTEL,我也是新手。趋势是这样的,功能越来越强和越来越细。跟个人习惯和与时惧进的精神来决定软件。 ...

呵呵,谢谢啊,我也算是新手,以后多交流!对了,我想问下那个我制作pcb封装库的时候(PBGA),就是DM6437的封装,为什么焊盘的颜色是淡蓝色的呢?它不是也是贴片封装吗?应该放在顶层的,顶层应该是红色的焊盘啊?呵呵,我很不解!

网友:
那你知道淡蓝色是什么层吗?,单独打开TOP层有图象吗?

网友:
这样的提示一般就是文件命名有问题,还有的是DDB文件打开了,但单独打开原理图或者PCB时出错,更改软件运行的兼容模式也能解决问题。protel的后面版本功能确实比较全面,但对硬件的要求太高了,如果平时画板四层以下,用protel可以应付的,层数太多了还是换其他的吧,pads不错,好学,易上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