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9单焊盘怎么加不了泪滴

楼主(2011-09-07):
    各位大N,我用AD9是给单个的焊盘加泪滴,怎么不成功呢,给所有的焊盘可以,但是单个的就是不行,谁能帮帮我。

网友:
    先选择一个焊盘,然后按上图选择,试试---------------

网友(2011-11-18):
    泪滴这个菜单是怎么弹出来来的,点工具条哪里

网友:
    按快捷键TE就OK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