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PADS 原理图中是怎么重新注释按顺序来标示

楼主(2011-09-07):
pads 原理图中是怎么重新注释按顺序来标示、
例如R1 R2、、、、、,
U1,U2。。。。。。由于在Logic中 采用了复制元件的方式来添加元件,此时变为R1,R2,R10 R15 R17 R20 R23,,,不按顺序来显示,怎么来使所有的元件重新注释按照顺序来显示在原理图中,像是protel99中的annotate命令功能一样,而用右键选中Select Anything  双击要改的标号。。会跳出标号对话框,就在那改。。这种方法很麻烦.有没有好的办法,多谢各位大侠

网友:
一种方法是在Layout中重新标注后,同步到Logic。
如果要在Logic中直接按你所说的方式改的话,目前Logic好像没这个功能。但可以购买个PADS Helper,很方便实用,而且不贵。

楼主:
多谢啦问题解决了  POWERLOGIC 自动重新编号的的解决方法

先将需要重新编号的原理图打开,使用:tool---》PSDS layout link
如果没有先打开一个POWER PCB 这里就选NEW 打开PCB ,再回到LOGIC下,从刚才打开的对话框里选Design 再选,Send netlist 将网络表导到PCB 里面,在PCB 里面按需要放好,元件后,再选Setup---》ECO Prefs 进到ECO模式下,这样就可以使用,PCB的自动编功能了,

这个方法,对一些编号要求不是很严格的情况下可以用,主要是,PCB 里好看了,但是在原理图上可能同一功能的的元件不是连续编号了;
下面还有一个附带的编号小软件

网友A:
这个方法让我想起我写总结的这个脚本的用法 https://www.eda365.com/forum.php? ... id=59173&extra=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方法让我想起我写总结的这个脚本的用法 https://www.eda365.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59173&ex ...

学习了!多谢多谢

网友B:
http://www.kgs.com.hk/padspro.asp?sort_id=84&sort_name=PADS实用小程式
这里有下载,有需要的小朋友可以去下载。

楼主:
引用 网友B:
http://www.kgs.com.hk/padspro.asp?sort_id=84&sort_name=PADS实用小程式
这里有下载,有需要的小朋友可以 ...

 学习分享了,多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