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带有定位孔焊盘板框的移动问题

楼主(2011-09-07):
有时候导结构板框时,板框上会带定位孔焊盘,当倒入layout后,再移动板框时,这些定位孔焊盘就不会一起移动,如果要调整这类型的板框,一般如何处理啊?特别是资料完成差不多,要更新这样的板框。

网友:
1.如果定位孔是board cut out画的,则移动board out line时会一起移动。
2.如果定位孔是焊盘,且是“select components”时才可移动的焊盘,此焊盘即为器件。同时移动器件和board out line,先“select board outline”,然后打开过滤器,把Parts勾上,回到PCB图,按ctrl+A可一起移动。

楼主:
谢谢楼上的答复!!

网友:
一般导入boardline的emn时会有hole出现,但是可以只要板框,不一定非要孔的。
因为结构一般除了提供emn外,还应提供板子的结构图,结构图上有表明孔的大小及位置,将结构图导入到layout中,这时候只需要建立一个孔属性的器件,与结构图孔的位置重合即可。还可以自由更改定位i孔的属性(如沉铜或非沉铜)。
总而言之,是把孔作为一个放在指定位置de元件处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