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问个问题

楼主(2011-09-07):
    各位大侠,我刚接触AD6,有些问题劳烦大家解答一下。

1.现在公司有做光学基准点,都有些什么要求。是不是可以在板子三个角任意放置,在ic的三个角也任意放置就行了?(据说板边的是单面板只需要放一面,双面板2边都要放,而且重叠。ic的只是单面放吗?)

    2.公司板子上有几个模块是一模一样的,如果是挨个放置,肯定耗费时间。如何把它们复制,顺带ref也改成跟原理图一样。我试过copy一组,ref由xx1变成了xx1_1,我改成了xx2,但是再次导入原理图,结果xx2把xx1给替换了。很纠结。有没啥更好的办法解决。

网友:
    问题1.光学基准点 原则是三个,单面贴方一面,双面贴方两面,pin脚的多的ic旁放一个,一般就是这种规则。
问题2。我建议你试试特殊粘贴,应该就能解决问题

网友:
    光学基准点,三个是指板级的, IC是一个正中位置,就是贴片机吸嘴的放置位置。

网友A:
    板级光学基准点是在板子三个角距边大于5mm,又得囊括所有贴片器件的任意位置,同时本身中心5mm直径区域是无旱盘和走线及铜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板级光学基准点是在板子三个角距边大于5mm,又得囊括所有贴片器件的任意位置,同时本身中心5mm直径区域是无旱 ...

 我看公司的板子,ic有三个基准点。  你所说的板子的基准点要囊括所有贴片器件,我看到公司有个成品板,三个点组成的四边形面积并没有囊括,你说的囊括是啥意思呢?不耻下问,谢谢啊

网友:
    其实,这是贴片工艺条件初期的要求。就是这三个板级的光学点所构成的正交线的封闭区间是贴片机吸嘴的有效工作范围。  而IC一般只用一个正中心的光学点了。有的小的根本就不用了。

网友A:
    目前设备能力和精度提高了。对这些点的要求也相对宽松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目前设备能力和精度提高了。对这些点的要求也相对宽松了。

    我以前公司做板子 ,根本没故意弄个基准点,都是随便找个孔,标个坐标就ok了。谢谢兄台

网友B:
    就是mark点,贴片定位用的,单面板双面板如果只有一面有贴片,在PCB板对角关于板中心非对称的位置放两个就行了,一般靠板边,如果有工艺边的话就放工艺边上;双面板如果两面都有贴片,两面都放;IC管脚密集,需要单独放置mark点进行定位,放IC的对角就可以。你可以将mark做成封装,具体尺寸为里面焊盘直径1.5mm,外面的环直径3mm。

网友:
    这个文档应该最适合你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就是mark点,贴片定位用的,单面板双面板如果只有一面有贴片,在PCB板对角关于板中心非对称的位置放两个就行 ...

    资料上写的靠板边至少5mm距离,是一边隔着5mm,还是2边都要隔5mm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资料上写的靠板边至少5mm距离,是一边隔着5mm,还是2边都要隔5mm啊?

    以前做适配器电源,布线空间有限,板子内根本放不了mark点,我就放在外加的5mm工艺边上,没什么问题,我看过中兴的pcb设计规范,好像对mark点的放置位置没什么很严格的要求,只是不能关于板中心对称。

网友:
引用 楼主:
    资料上写的靠板边至少5mm距离,是一边隔着5mm,还是2边都要隔5mm啊?

光学基准点是用于设备自动精确定位的,其要求均考虑以不干扰设备定位为准。
    如果板边沿的mark点被夹具阻挡了,则此mark点为无效定位点,生产厂家只能通过其它手段去代替失效mark点(如焊盘)。

    无用的mark点的放置无意于是自欺欺人的做法(好的合作外协会提醒你的mark点放置不当)

    另外,不同厂家对工艺边的宽度要求是不一样的,具体可直接咨询外协厂家

    (补充:避免mark点的阴阳脸_内层一半有铜一半无铜)

很显然,若板密度不大,光学定位点的作用就不明显了(随便找能定位的焊盘就能解决定位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