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高手帮助

楼主(2011-09-07):
我装orcad10.,装好后不能运行,报错ERROR(LM-24):can't find   license file"c:\caden cp\orcad-9.2.3\tools\license.dat"
                                                             "d:auto2006\tools\license.dat" "d:\orcad\tools\license.dat"
                                                             "d:\autocadl\tools\licensr.dat(,or"orcad10.5\intellicad4\cadopia.dat"(  )
                                                              correct the errorand click" retry" or click"cancel"to abort the program
我先前装过orcad9.2.3,也装过AUTO2006;但都卸掉了;我现在ORCAD10.5装好,还不能用请高手指导,谢谢

网友A:
看起來像是註冊的資料沒砍乾淨,PATH 指向舊的 ORCAD license。檢查一下 [環境變量] 裡面的設定值,是不是有將 license 導向 "c:\caden cp\orcad-9.2.3\tools\license.dat"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起來像是註冊的資料沒砍乾淨,PATH 指向舊的 ORCAD license。檢查一下 [環境變量] 裡面的設定值,是不是有 ...

先生:你好?谢谢你的指导:我安你说的做了,把環境變量裡面的設定值,做了更改;现在出现:
                     ERROR(LM_24):Can' t  find license file"orCAD10.5\IntelliCAD4\Cadodia.dat"()
                    correct the error and click "Retry" or
                   Click "cance" to abort the program
                  还是不能用,我已经把那个许可文件复制了两次,都是这结果望能指到,是否我的这个文件不好用么?谢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先生:你好?谢谢你的指导:我安你说的做了,把環境變量裡面的設定值,做了更改;现在出现:
         ...

目前已經很久沒使用那麼舊版的 ORCAD,所以 license 設置不確定要怎樣安裝,怕記錯變成 16.X 版本的做法 。

如果可以的話,建議安裝新一點版本 ,這樣會有比較多人可以幫助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