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owerLogic5.0.1转Orcad后出现的问题求助

楼主(2011-09-07):
我通过E-studio将 PowerLogic5.0.1原理图转为orcad后 出现如图中的问题  元件引脚编号变小了 , 其他没问题.如图
   请问大家这个是什么原因哦????

网友A:
PowerLogic5.0.1 原理图转为 Orcad 后,如果真的沒問題,暫時可以先不理會,可以直接下一步修改原理圖或是進入 PCB layout,不要耽誤時間在原理圖顯式上的小細節,有空的時候回頭再修圖。

其中你的圖片中轉進來的 D[0], D[1],.......如果不是 bus name, 需要挪移和修改大小(這很麻煩)。如果是 bus name ,則是建議刪除,重新擺放會比較快。

至於"元件引脚编号变小了",我想可能需要重新編輯封裝元件才有辦法,或是原來的 logic 的封裝圖管腳畫的間距較大,讓你看起"元件引脚编号变小了"。

如果可以上載有問題部分的 DSN 文件,讓大家幫你看看真正原因出在哪兒。

楼主:
引用 网友A:
PowerLogic5.0.1 原理图转为 Orcad 后,如果真的沒問題,暫時可以先不理會,可以直接下一步修改原理圖或是進 ...

忘了说明,那个D[0] D[1]...是PIN Name  而42.43... 是PIN number,都变得好小了。虽然那样也可以用,但如果要完美,修改的工作量很大。
这张图是在E-studio中save as后的操作
这张图是在capture中打开后的效果
这张是未转前的效果
PIN name的PIN number真的变好小了

然后附件是原理图中的部分。包括powerlogic导出的**.txt和DSN文件

这个原因是哪里呢??

网友:
看完 DSN 文件,真的是 LIBRARY 的問題,LOGIC 建立封裝的時候 PIN 間距很大,所以相對看到 "元件引脚编号变小了",請看  的圖片。

另外應該說是整張圖的標註文字都變大了,GND變成重複顯示,一個是 TEXT 另一個是 Alias,請看 SRAM0.jpg(設定顯示顏色) 和  的圖片。多出來的 TEXT 可以刪除。

Alias 文字要縮小好像比較麻煩,需要一個一個選取去改變,作法請參考  的圖片。

至於零件的 R? C? 和 Value 修改文字大小比較快速,請在空白處按下 CTRL+A  編輯屬性,作法請看  ,  和  的圖片。

网友A:
之前說 "Alias 文字要縮小好像比較麻煩,需要一個一個選取去改變"
後來找到方法了,在 ORCAD 16.5上我用 Macro 方式,選取所有 Alias 或是 數個 Alias ,然後按壓某組合鍵(例如 ALT+0),然後再按 F5 (Redraw) 就OK了。

Macro的內容如下 (將它儲存成 BAS 文件,例如 Alias_text.bas,然後在 ORCAD 裡面加進來就可以用了)
SUB Alias_text
  'MACROMENU ALT+0
  'MACROKEY ALT+0
  'MACRODESCRIPTION Set Font to default
SetFont "", -33619969, TRUE, TRUE
UnSelectAll
END SUB

楼主:
引用 网友A:
之前說 "Alias 文字要縮小好像比較麻煩,需要一個一個選取去改變"
後來找到方法了,在 ORCAD 16.5上我用 M ...

嘿嘿,谢谢。貌似通过E-studio这条路走不通,封装的修改太大了。可能前面某个地方出现问题了,以后再来研究下。
今天又通过另外一个方案转Logic-->Dxp-->Capture,然后转过来封装是对了, 但我想删除那些多余的Alias,还有前面的Macro确实蛮好的,但那个如何全局选中Alias,找了好久也找不到,否则的话修改也是比较麻烦的
附件为通过Dxp转的

网友A:
你的圖一定會要調整 (因為電阻藏在PORT裡面,GND 也是),所以先將 PORT 和元件拉開 ,之後再去選取整排的 Alias 。目前 ORCAD 沒有只有整個選取 Alias  的方法。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圖一定會要調整 (因為電阻藏在PORT裡面,GND 也是),所以先將 PORT 和元件拉開 ,之後再去選取整排的 A ...

在论坛里提问,就您回复了我,而且如此详细,谢谢

网友:
楼主可否把E-studio 软件上传一下,我也想研究一下
或是加我的QQ:495259867  通过QQ传给我

网友(2014-07-23):
E-studio  网上下载按装成功  怎么转不成功 这是什么原因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