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出Gerber的问题

楼主(2011-09-07):
小弟画的板子在导出Gerber后发现有一个元件的焊盘没有导出,只有焊盘的丝印层和阻焊层,而对应的top层却什么都没有。
以前画的板都没有出现这个情况,不知道各位有没有碰到类似的现象,怎么解决呀,谢谢大家啦。
最后附上顶层的几个Gerber文件

网友:
你发gerber上来帮不上你的忙,没办法分析

网友:
    有个元件的焊盘跑到外面去了

楼主:
    nand_48.rar (10.88 KB, 下载次数: 21) 我也发现跑到外面了,可是为什么会跑到外面呢,很奇怪,做库的时候没问题呀,而且我从新做库了还是这样
    不过这样的做板没问题,因为厂家说有soldmask层的焊盘就可以
    我把库文件也发上来了,谢谢大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