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等到哪一个补丁才能修掉这个bug??

楼主(2011-09-07):
装了05还是一样的...设置区域打印时就这个样.连接点乱七八糟.

网友A:
这问题可就大了,相同操作,157   163   等都是一样的问题,
还真不知道那款capture不是这样?

当前只能不用区域打印,完整打印成 PDF 档后 再编辑 pdf得到局部 原理图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问题可就大了,相同操作,157   163   等都是一样的问题,
还真不知道那款capture不是这样?

我的土办法解决是把连接点改成跟线条一样的颜色.

网友:
这是个好办法,以前从没用过这个打印方式(或用了后发现有问题就再不使用了),
看了你的帖子 在157 和163下看都是一样的
看来当前只能通过这个办法来规避这个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