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dows7系统安装Mmentor 2005有问题请教各位童鞋

楼主(2011-09-07):
Windows7系统安装mentor.Graphics.EXP.v2005 在安装过程到MGC SDD Configurator
的时候出现不能配置的出错,请各位童鞋帮忙看看什么问题。感谢

网友A:
win7有个毛病,只要是对系统盘进行操作的,必须以管理员身份运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win7有个毛病,只要是对系统盘进行操作的,必须以管理员身份运行

是在系统盘进行操作的,并也是以管理员身份运行。还是有问题,实在不行的话,就只有用XP系统了。WIN7太折腾人了。

网友:
win7还是用新版本吧!目前7.9.2已经很稳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