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正负片的差别

楼主(2011-09-08):
      因本人使用mentor铺铜方式一直使用的是正片,我一开始只以为正负片的差异只在于两者的数据量不同,正片数据量很大,尤其是上万pin的大板。前段时间接触了负片,听人说,负片的铺铜连接性比正片好,尤其是在0.8BGA这种小间距封装时,他们几乎都是采用负片,哪位大侠能给我科普下,正负片到底有什么不同,为什么负片的连接性会比正片好,越具体越好~~~~

网友:
用正片就好,无需负片,mentor数据处理能力强,正片也很快的,反倒是mentor里的负片不灵活,有的东西正片能做但是到了负片却实现不了,用正片或者负片与bga球间距无关,纯属个人喜好。“前段时间接触了负片,听人说,负片的铺铜连接性比正片好”这个是没有道理的,除非他设置错误,mentor在boardstation xe中没有加入负片功能,因为他们觉得没有必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