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要画6层板,我想问下用什么软件比较好

楼主(2011-09-08):
大家好,我现在要画6层板,我以前只是学过protel 99se我想问下,我用什么软件比较好?都说protel99se太老了,我想是不是要用高级点的软件呢?是用protel dxp2004,还是Alitum designer呢?谢谢大家了!

网友:
当然Alitum designe

网友:
是的,要与时俱进啊。要么就退出搞管理。

网友:
    六层板 都可以用

网友A:
    哪个软件都能胜任.关键是看你自己会用哪个软件.

网友B:
    是该放弃99se的时候了,建议 ad9.4.0.20159
    (这个你要是有迅雷的快速通道的话下载很快的)
    身边若有人用其它软件的话也可学学,如cadence等

注意这个集成包(即使是官方网站提供),安装后库文件是不全的,其余的库可到官网去下载

建议需要安装的库是 ...\Library\Pcb\...(大小107M)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该放弃99se的时候了,建议 ad9.4.0.20159
    TLF-SOFT-Altium.Designer.v9.Summer09.Edition.DVD.iSO-HS.bi ...

    首先谢谢你的回答,都说cadence比较难上手,我想先从protel学起,等有一定基础了再去学习cadence,我从网上看好了一本学习Altium designer 6.9的书,还想配合郭天祥的视频学习下,Alitum designer summer09与Altium designer 6.9区别大吗?功能更强大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哪个软件都能胜任.关键是看你自己会用哪个软件.

我想和您请教下,我一直想不明白的一个问题,我在画6437的封装的时候(PBGA封装),为什么它的焊盘是淡蓝色的?它应该是贴片封装,应该在顶层的啊,那么焊盘颜色应该是红色的吧???

网友B:
    都是工具而已,我们多数都只是用到它们很小一部分的功能,若只用到 SCH 和 PCB ,应该好上手的。

    关键是  cadence 和 protel(99se,DXP,AD6,AD9,AD10) 在处理方式上有区别

比如 你 当前 99se  和之后的 版本,形象的说 就和 win95 和 XP 的区别,根是一样的(好多快捷键相同的),更换后会更快接受的。

    AD6.9   和  AD9.4  区别很小 :只是AD6.9的集成安装包内可能库完整,而AD9.4集成安装包内库缺很多

    AD9中新功能多于 AD6 , 但 AD6  在某些方面又强于 AD9  所以 方便的话 可同时下载安装这两个问题,遇到问题时可换版本看是否可解决问题

网友A:
引用 楼主:
    首先谢谢你的回答,都说cadence比较难上手,我想先从protel学起,等有一定基础了再去学习cadence,我从网 ...

    如果你在广州或深圳,想学ad的话,可以来找我...

教到你会为止 ,分文不收.

网友:
    楼上的真热心,搞得我都想去广州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你在广州或深圳,想学ad的话,可以来找我...

教到你会为止 ,分文不收.

    谢谢你,可是我在北京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都是工具而已,我们多数都只是用到它们很小一部分的功能,若只用到 SCH 和 PCB ,应该好上手的。

关键是 ...

    谢谢了!我想问下Altium designer 6.9的安装问题:
    我从网上下载了两个文件,一个是.iso文件,一个是Alitum designer 6.9 cracked文件,我已经按照以下安装步骤装上了:
1.使用虚拟光驱添加镜像文件 2 进行安装 3.安装完成后,点击AD_6.9_CR文件夹,复制dxp.exe文件,复制到安装文件夹 4.从开始菜单打开Altium Designer6,打开后提示你授权,页面右边分成两部分:上面是licensing,下面是avaible license。点击avaible license下的add license,出现一个对话框提示你安装授权文件,在解压文件里AD_6.9_CR文件夹打开,在点击ALTIUM.alf文件,打开。授权完成!调成中文界面 1.点击Altium Designer6菜单栏第一项(最左上角)DXP(X), 2.点击preferences(优先选项)出来一个System-General界面,右边最下面localization有个use localization resource选项,打对勾(选上)。出来一个对话框,点击OK,再把页面最下方的OK项也点击了。 3.关闭Altium Designer6,重启Altium Designer6,即出来中文界面。

    我想问下还要安装cracked吗?要怎么安装呢?我上面的只是安装上了AD,但是不是破解版对吗?呵呵,谢谢大家!

网友C:
    如果你在西安,我教你allegro。、
    谁教我AD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如果你在西安,我教你allegro。、
谁教我AD啊

呵呵,可惜我不在西安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dxp.exe就是已被处理的文档了(如果不替换,你的alf是用不上的...)

很羡慕  linaliu88  ,你的一个 ...

呵呵,是我幸运,也是大家比较热心,真的帮了我很大忙!
我现在正在看郭天祥的那个视频!要不要配合书籍一起看呢?

楼主:
有什么好点的学习AD的书给推荐下!O(∩_∩)O~

网友C:
引用 网友B:
    dxp.exe就是已被处理的文档了(如果不替换,你的alf是用不上的...)

很羡慕  linaliu88  ,你的一个 ...

     啥条件呢。不行就自学了呗。谁想学allegro可以找我,我也是免费教。虽然现在用ad设计了,但是我对allegro可是情有独钟呢。

网友:
引用 网友C:
啥条件呢。不行就自学了呗。谁想学allegro可以找我,我也是免费教。虽然现在用ad设计了,但 ...

头像图片醒目,颜色艳丽(深蓝鹦鹉&红五角星花)。

用protel多年,但也是简单应用。cadence则更是眼高手低(看的多做的少)。
    复杂应用上日后还需大家帮助...

    茑萝爱 让我看到了可爱的茑萝花,linaliu88 让人回味 学海无涯......

    如果是一般的问题,通过输入合适的关键字搜索google,baidu,及论坛(eda365、pcbbbs等)应该多能找到答案。
对于protel,若硬盘大的话,当前建议安装 AD9.4.0.20159(学习使用) 和 AD6.9.0.12759(备用,AD9遇到问题时可转到AD6版本看是否正常)。AD9集成安装包安装后库文件很不全(升级安装库是完整的),安装后可到Altium官网直接下载库文件,地址:

http://www.altium.com/community/libraries/en/libraries_home.cfm
he complete set of PCB footprints 和 IPC-7530 Series footprints就是我之前提到的 “ ...\Library\Pcb\...(大小107M)”)
之前提到的视频我只看了一眼(天祥电子视频应该是上手用教程),碰到问题时多搜索下AD9自带的帮助文档(输入关键字就可)...

如果是cadence 转到AD,思维习惯改变下应该很好上手的(多和同事沟通)最大的不习惯可能就是快捷键的不同(也没必要把AD的快捷都设成和cadence一样吧)。AD随意性大,但某些功能操作还是比不上allegro顺手的,用习惯了就好...

    相关的书籍,网上AD和cadence的都很多可下到的,搜索找一本能下的看看...
记忆中有个站和适合初学者,刚上网搜索找到了,有兴趣的可去看看:
http://q13003765457.banzhu.net/Column/q13003765457-11.html

网友:
推荐官方现成教程:

    Altium Designer FAQ集
http://wiki.altium.com/pages/viewpage.action?pageId=3408254

Altium Designer常用快捷键列表(另参ALTIUM帮助文档GU0104 Shortcut Keys.PDF)
http://wiki.altium.com/pages/viewpage.action?pageId=20119735

有好帖可跟了:
    AltiumDesigner软件使用经验谈--此贴长期更新
https://www.eda365.com/thread-59459-1-1.html

网友:
    哈哈 都是侃神!

网友:
    谈天谈地谈理想,侃侃无罪。。。哈哈哈哈哈

网友:
    jimmy在广州哪,找你学习A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