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dence原点问题 急,在线等!!!

楼主(2011-09-08):
各位好,我在定远点的时候,是通过add line——x 0 0
但是为什么总提示“E- Command not found: x 0 0
有哪位知道为什么?我的坐标设置有问题吗?

楼主:
有没有人帮忙啊,很着急

网友:
咨询你板内的一个点的坐标,(如:螺丝孔),然后将这个坐标X Y的坐标添入到move origin   X填到x里  Y填到Y里 就可以了

楼主:
楼上说的是定原点吧
我现在时找原点。
并且所有的用坐标移动的命令(iy xx)都变为了无效。
请问大家,是不是设置的问题?还是软件本身的问题?

网友A:
快捷键设置问题:
alias ix     ipick
alias iy     ipick 0
alias x      pick
alias y      pick l

楼主:
引用 网友A:
快捷键设置问题:
alias ix     ipick
alias iy     ipick 0

还是不可以啊,你可以帮我设置一下快捷键吗?我把env发给你

网友:
看看你的界面设置是否够大,如果你要移动的位置不再你的界面内也是移动不了的   就是Extents里面的设置。

网友:
找原点?自己重设一下原点不就得了?

楼主:
5楼是正解,确实是env的问题

网友B(2012-03-13):
有时候设置可以  有时候就不行  一定要英制的  公制的好像也有问题的  还有ix iy 是什么意思  怎么计算出来坐标点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有时候设置可以  有时候就不行  一定要英制的  公制的好像也有问题的  还有ix iy 是什么意思  怎么计算出来 ...

ix iy表示向x轴、Y轴移动多少距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