能解决这个问题,你就牛啦!

楼主(2011-09-08):
allegro 里面,采用第三方方式调入的网表,在报错信息里有这么一条:

CONN_TF_L85007-09!CONN_TF_L85007-09! 'L85007-09'; J16

Device file was parsed, errors were detected.

问题描述:原本的文件是采用第一方方式调入的网表;后来用第一方方式更新网表没问题,但是用第三方更新就有问题;

以前也碰到过一次,后面模模糊糊的,不知道怎么就解决了;如今又碰到了,虽然可以用第一方调入,但既然问题出来了,总有解决的办法,希望牛人顶一下;

J16的封装,有两个去掉管脚号的非金属化孔,其它正常;可以手动放到PCB中。

网友:
第三方网表比较严谨,你可尝试把J16封装的两个非金属化孔的管脚号加回去,重新保存下这个封装。

网友:
查看你的device文件,也就是那个txt文件

网友:
从orcad里面导出网表的时候感觉第一方网表很严谨,不能有相同的管脚名,不能有括号等。第三方的网表就没有那么多的要求了。

网友:
'L85007-09'  去掉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