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问pcb厂家

楼主(2011-09-08):
要做的Pcb线宽是3mil,线间距是2mil,焊盘与焊盘间距3mil,焊盘与走线间距2mil,不知道是否有厂家能做到?或者有没有比较好的生产厂家,求推荐。谢谢

网友:
什么扳子用这么细的线,极端崇拜!!

网友:
w/s = 2/2 mil都沒有問題呀,只要你們公司有¥¥

网友:
这个工艺不是一般的厂家能做的

网友:
w/s = 2/2 mil的工艺呀,太强悍了。呵呵

网友:
可以做HDI设计,但是需要找一家非常牛的板厂制作,一般的板厂是做不出来的。

网友:
把文件发上来看一下,应该可以改成一个盲孔板或HDI板来做嘛!

网友:
    大部分厂家都不能达到这制程的能力

网友:
    建议考虑HDI制程。4 k$ A1 e) J  d) P# L
    样板完全没问题的,不过成本较高,报废率较高,成品稳定性下降。

网友:
    呵呵,真是强悍啊!

网友(2012-02-27):
    目前国内应该没有这种技术,就是3mil的间距与线宽在国内能实现的板厂都不是很多

网友(2015-07-03):
    至少也得3对3吧, 2mil太小了

网友(2022-11-29):
    有没有比较牛的做自动控制器pub 厂家

网友:
    HDI吧,避免走极端。

网友:
    2/2在HDI中是很常规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