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关于线要不要走粗的问题

楼主(2011-09-08):
比如说一个电压为5V或者15V的信号,通过 四个并联的电阻(R1=50,

R2=500,R3=4.99K,R4=49.9K),之后再接到一个IC 芯片,我想问的是:

一:电阻链接IC的那段线中,哪根线要走成粗线,或者 说 不需要走成粗线!?

二:有电路图还可以看一下阻值,如果说不提供电路图的话,只知道那

个网络叫 N*** 的,这样又是如何 辨别走粗线 还是 按默认线宽来走呢

三:这个是要靠走线经验 还是 有其它的好方法来辨认?

懂的请奉告,学术这东西本身就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没有讨论怎么会有进步?!昨天措辞犀利了点,
对不住大家,我有罪,希望大家多多指教。呵呵。其实是昨天心情不好,用词不当,对不起啦。何谓之论坛?不就是
大家提出问题,解答问题嘛,望大家多多帮忙。呵呵

网友A:
本来是个好贴,但是最后一段话有些不妥。
搞技术的人都是这么直来直去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本来是个好贴,但是最后一段话有些不妥。
搞技术的人都是这么直来直去吗?

不是直来直往,只是不想浪费太多时间 去看 一些 误人子弟的 夸夸其谈 罢了,请 理解!

网友B:
    估计楼主把后面那些不好听的话删除后就有人帮你解答了,请人解决问题,还来这些话?想不明白

网友:
    ,新人啊,总是有个过程。

网友C:
    措辞不修改。估计没人敢回答了。。

网友D:
    懂的也只好装不懂了

网友E:
    我对电源有一定的理解,但看到楼主帖子的话,很怕自己说不好。怕误导了楼主,想想还是算了!

网友F:
    我都不敢回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估计楼主把后面那些不好听的话删除后就有人帮你解答了,请人解决问题,还来这些话?想不明白

    已做修改,昨天心情不好,对不住各位啦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都不敢回复了。。。。

已做修改,昨天心情不好,对不住各位啦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对电源有一定的理解,但看到楼主帖子的话,很怕自己说不好。怕误导了楼主,想想还是算了!

    已做修改,昨天心情不好,对不住各位啦,真不好意思。说说嘛!我在线听呢,呵呵

楼主:
引用 网友D:
    懂的也只好装不懂了

    兄弟这话说得很有水平,真心的说句对不起,昨天心情不太好,用词犀利,望见谅,以后还要在论坛多多学习。望指教

楼主:
引用 网友C:
措辞不修改。估计没人敢回答了。。

    谢谢提醒,昨日心情不好,今日已做休整,望见谅。

网友E:
    我觉得吧(请注意我的用词,是我觉得) 这个要不要加粗,加粗到多少,还是要看你的电源的电流大小的,一般设计中电源时序啊?最大电流啊之类的文档都是有的,实在没有你咨询设计原理图的人。确定了电流就可以确定线宽了,一般的1A是40mil,1个12mil的过孔是600mA-800mA,你在设计时要适当放大,留足余量。这是第一步!第二部,既然是并联就把前后宽度设成一致的,到芯片上再变换线宽。
    如果你什么资料都没,那就不好说了,一般的芯片单个管脚的电源你按照800mA来设计应该没问题,空间允许你就放大一点!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觉得吧(请注意我的用词,是我觉得) 这个要不要加粗,加粗到多少,还是要看你的电源的电流大小的,一般设 ...

说得太好了,谢谢你的回答。我还想问一下:
一:如果整块板子的默认线宽为8mil,那么电流为100mA的是不是走默认线宽就行了?
二:参照你上面所诉,是否小于600mA的电流,直接用默认的线宽来走就行了(即使整块板子的默认线宽为4mil)?

网友E:
这涉及到规则问题了。你默认的规则线宽设置多少不是随便就定的。你要先考虑这块板子最多的是那种线,如果总线特别多,那么你就根据总线的阻抗控制所要求的线宽,一般5MIL,来设置!不是随便就设的!
电源不是普通的信号线,你一般不要用默认的走线,检查的时候要多看看!
   同一个网络比如VCC5V  在不同的地方线宽也是不一样的。比如用来上拉的时候,你就可以用8mil的线,但当用来供电的时候就要根据电流大小设置了。
   想不出问题,电源尽量设置相应的规则,最后专门检查。600mA用20mil!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涉及到规则问题了。你默认的规则线宽设置多少不是随便就定的。你要先考虑这块板子最多的是那种线,如果总 ...

不赞都不行了,谢谢回答,有了一定的理解。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