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BAV99的作用

楼主(2011-09-08):
我看到很多视频或YUV输出端,都会接一个BAV99的管子,一端接地,一端接电源(有的接5V,有的接3.3V),请问一下,这个BAV99管子,在此处的作用是什么?是如何工作的?接不同的电源,有什么区别?另R425这个下拉电阻,在这里主要起到什么作用?请路过的高手赐教,谢谢

网友A:
高人何在

网友(点评):
你這一喊,不就喊出一堆了嗎?

网友:
BAV99这个元件的设计是出于ESD的考虑,怕信号线易受到ESD的干扰或者放电损坏电路,因为这些接口都是互相对接的,怕接到的信号有大的静电。
1,当有一个正的静电加到此信号时,接地的二极管不导通,接电源的二极管导通,电位钳位在5+管压降
2,当有一个负的静电加到此信号时,接电源的二极管不导通,接地的二极管导通,电位钳位在负的管压降
此电压加的一般是信号线所能承受的电平电压
BAV99这个元件有TVS管的作用,此处完全可以用TVS静电保护管替代,而且TVS管的性能更佳。
R425这个电阻起到一个阻抗匹配的作用。

對 !

网友:
不是的,与静电保护无关!主要是把信号限定在一个伏度 ,具体你可也看一下AV信号的行业标准

也對!

网友:
    tvs器件就是防静电的。r245本人认为提供个假负载加直流回路,至于匹配的话阻值太大。

    你對!

网友:
    严格的讲BAV99确实不能说是ESD元件,它只用到了二极管的单向导电性,确切的说是:用于电平端口做钳位保护。由于信号过激等原因产生的高压能起到钳位的作用,因为它是肖特基二极管,所以响应速度很快,比普通的二极管快多了。
至于那个R245电阻如果做阻抗匹配的话,阻值确实太大了,一般就几十欧姆,也许是楼上所说的假性负载,到底何意图,我们不得而知。

    都對!

网友:
    完全可以NC  要不就用ESD了

网友(2013-04-27):
引用 网友A:
高人何在

今日旧地重游,感触良多。哥这两年做过试验,确为ESD,但大家还是慎用,对指标会有小小影响。

有經驗說的更對!

网友:
    用TVS更好,电容小

网友:
    是箝位線路,但對湧浪(Surge)及靜電(ESD)仍俱相當的保護能力。

网友:
    4楼的说的对。
    版主总结的当然精了!

    都對啦!講電路是鉗位,講效用就是防湧浪及靜電。

网友(2020-03-06):
钳位二极管

网友:
    端口做钳位保护

网友:
    论坛高人多,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