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音频滤波电路的一些疑点

楼主(2011-09-08):
图中C404和C410在这里的作用是什么?为什么R403和R409这里不使用电感?放大倍数是如何计算的?请各位大学讲解一下该电路的工作原理,谢谢

网友:
高人在哪里

网友:
    搁直流后做积分。

网友A:
    这个是一般的音频放大电路,确切来说是一个有源低通滤波器。C404和C410主要是去除无用的直流信号,R403、R409分别与c405、c411组成RC低通滤波滤波器,去除无用的高频信号。简单来看,放大倍数可以简单看成R404/R403或R410/409,实际还要看反馈回路的R、C值。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是一般的音频放大电路,确切来说是一个有源低通滤波器。C404和C410主要是去除无用的直流信号,R403、R4 ...

那请问一下,R403和R409这两个电阻,为什么不可以用电感替换组成LC滤波电路?原因是?

网友A:
引用 楼主:
    那请问一下,R403和R409这两个电阻,为什么不可以用电感替换组成LC滤波电路?原因是?

一般来说LC一般用来滤除高频,而且LC阻抗小,多用于输出端;而RC一般用来滤除低频,由于电阻的本身的阻抗,所以RC电路一般配合放大器组成有源RC放大电路。

网友:
    这是哪个对哪个啊!LC和音频有什么关系

网友:
    4楼基本对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般来说LC一般用来滤除高频,而且LC阻抗小,多用于输出端;而RC一般用来滤除低频,由于电阻的本身的阻抗 ...

    你在这里说的RC一般用来滤除低频,那你之前在4楼所说的,那电阻和电容组成RC滤波,滤除无用的高频信号,那岂不是矛盾了?!

网友(点评):
别人已经讲清楚了,高通还是低通,主要看电容电阻的位置.或电感和电阻的位置,

网友(2011-10-23):
    擦。明显是隔直的电解电容之类,中间运放是二阶低通有源滤波器,,后面分别做了低通和高通无源滤波

网友:
    对了,放大倍数在5倍附近

网友(2011-11-27):
    这是二阶的MFB低通滤波器,A0=-6.楼上的你的5是怎么算出来的

网友:
    TI的Filtero Pro软件不错,可以根据的你需要设计不同的音频放大电路,你可以装一个试一试。

网友:
请问下为什么输入端的电容要把负级接在芯片输出端呢,用正极接芯片输出端行么?

网友(2012-01-20):
17楼的,耦合电容正负无所谓了,都可以的

网友(2012-02-20):
你这个是什么产品上的.
音频处理主要是能够处理20HZ~20KHZ的频率;这里属于二阶滤波;低通和高通组合一起;
放大倍数为:A(V)= - R404/R403= - 6.23左右。
你可以在产品上播放1KHZ频率的音源,在输入和输出端分别量取AC值,比较一下;就知道;幅值放大了6.23倍;
具体的参数设定,要参照二阶滤波原理计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