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legro16.3 关于shape问题

楼主(2011-09-08):
请教高手们一个问题:
我z-copy了一个shape时,是显示静态填充的样子(没有电属性的shape),我想把它设成没有填充的样子,请问各位大大怎么设,就是像禁布区那样设成no filled shape.因为如果太不规则的话手工画太费时间了,想问下有什么好的办法。这个主要是因为我们要设计正反双面不同的禁布区域,所以只有一面用禁布区,另一面换个其它的东西来提醒大家。

网友:
禁布区z-copy到不同层就可以了啊.z-copy到route keepOUT 区不同层,然后,设置不同的颜色不就可以区别了吗?如果你想设置shape的不同填充。选中shape,右键,parameters,fill style里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