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救,PADS输出CAM文件时NCdrill的问题

楼主(2011-09-08):
pads输出CAM文件时NC drill层偏了很多,其他层正常。各层的偏置都为0。这是什么问题啊??

楼主:
在线等答案

网友:
有可能是在板子外围有其他的一些text/line 文本或位号 存在

楼主:
谢谢,外围是有一些文字,我先删了再试试。

楼主:
有改善,但还是有点偏差,我再查下。

楼主:
删除了那些文本,还是有些偏差。

网友:
哦 哦  这个我就不太清楚啦

网友A:
是你的坐标设置有偏差!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是你的坐标设置有偏差!

图片的为顺序,上左角第一步,右边第二步,下左角第三步,右下角第四步,最后个图中,LOCATION,设置坐标。
第三图中的PREVIEW中可以看得出来你的图有没有重叠。

网友:
引用 网友B:
图片的为顺序,上左角第一步,右边第二步,下左角第三步,右下角第四步,最后个图中,LOCATION,设置坐标。 ...

所有层的GERBER坐标要一致!

网友:
你都设一样的贝,我都是设OFFSET,然后把所有的GERBER的X Y坐标都设一样的呀。

网友:
把offset设置大一点如100,100试试。

楼主:
11楼+12楼就解决问题啦。。哈哈。谢谢各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