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仿真讨论] IMX258的IBIS模型中的三个驱动模式的疑问

楼主(2011-09-08):
在做IMX258的仿真时,对于sdram有三个驱动模式可供选择,如下:
ds0_mddr            DDR, 1.8V, mobileDDR mode, Nominal Drive
ds1_mddr            DDR, 1.8V, mobileDDR mode, High Drive
ds2_mddr            DDR, 1.8V, mobileDDR mode, Max Drive
ddr2                DDR, 1.8V, DDR2 mode
ds0_sdr             DDR, 3.3V, SDRAM mode, Nominal Drive
ds1_sdr             DDR, 3.3V, SDRAM mode, High Drive
ds2_sdr             DDR, 3.3V, SDRAM mode, Max Drive

这是在IBIS中对三种驱动模式的描述,可以看出,除了分别对应nominal,high,max三种名称不同外,看不出其他区别,那么仿真的时候,选不同的方式,它们的不同在于哪里?驱动力不同是一点,但是这个驱动力的差距是怎样的也不知道,而且对应实际情况,又该如何选择不同的驱动模式来仿真呢???

楼主:
有木有前辈来指点指点啊

网友A:
    是啥模型,ibis还是hspice

网友B:
    DDR 的輸出級,通常會有不同的驅動能力 (等效與不同的輸出阻抗),可用於搭配不同的PCB
傳輸線設計,仿真時可設定各種的 Drive strength,以便優化PCB設計。
    如要更詳細,請把模型上傳,指出你不懂得地方,再為你說明。

楼主:
引用 网友B:
    DDR 的輸出級,通常會有不同的驅動能力 (等效與不同的輸出阻抗),可用於搭配不同的PCB
    傳輸線設計,仿真時 ...

    谢谢你的回答
另外个前辈告诉我说,驱动能力的不同是指输出阻抗的不一样,
那么  那我仿真的话,过冲和串扰就用阻抗最低的那个驱动模式,时序仿真计算飞行时间时用阻抗最大那个是吧

网友C:
    hyperlynx仿真的时候ic modeling有三种模式:slow、typical、fast,我认为是对应这三个模式

楼主:
引用 网友C:
hyperlynx仿真的时候ic modeling有三种模式:slow、typical、fast,我认为是对应这三个模式

我用的是allegro的SQ仿真的,里面也是有这三种仿真模式
    这个是IBIS选模型的时候有nominal , high ,max三种,应该和这个不太一样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啥模型,ibis还是hspice

    IBIS的模型啊,用allegro的PCB SI来仿真的。。

楼主:
    有个疑问,对于不同的驱动模式,不同的仿真模式,我们是不是都得以最坏的情况来仿真?
    还是只要把关键信号以最坏情况仿真,如时钟信号?
如果所有信号都以最坏情况仿真的话,似乎都得出现过冲,那样都得匹配,那么实际情况布板肯定不允许。。那么只能降低要求,以一般情况来仿真吗?

网友B:
"对于不同的驱动模式,不同的仿真模式,我们是不是都得以最坏的情况来仿真?"
=:: 通常會先以典型 ( typical  )情況先做設計,然後再考慮最差(最大及最小)情況 是否違反規格。
      若典型值得過衝及串擾都很好,最大或最小難免會稍差一點,就看是否違反規格。

**另有一個疑問,Allegro 現在可以直接調用 IBIS model 來仿真了嗎?

楼主:
引用 网友B:
"对于不同的驱动模式,不同的仿真模式,我们是不是都得以最坏的情况来仿真?"
    =:: 通常會先以典型 ( typ ...

谢谢你的回答哈
    这个违反规格是指什么呢?比如过冲,超出AC给定的最大值吗?还是说过冲导致可能的逻辑判断失误,或者是击穿电容造成器件损坏?
    不能,要先转换为dml的格式来仿真

网友:
    1. ) 比如过冲,超出AC给定的最大值吗? =:: 是,也可造成更多的高頻雜訊,引發 EMI 問題。
    2. ) 还是说过冲导致可能的逻辑判断失误,或者是击穿电容造成器件损坏?
      =:: 是,也可能因串擾引發別人逻辑判断錯誤,也可能引發 IC击穿器件损坏現象 (這牽涉到IC的ESD保護如何設計)。

楼主:
引用 网友B:
    "对于不同的驱动模式,不同的仿真模式,我们是不是都得以最坏的情况来仿真?"
=:: 通常會先以典型 ( typ ...

    谢谢你的耐心回答哈!
    “通常會先以典型 ( typical  )情況先做設計,然後再考慮最差(最大及最小)情況 是否違反規格。
若典型值得過衝及串擾都很好,最大或最小難免會稍差一點,就看是否違反規格。”
对于这点仍有些疑问,最坏情况的时候效果是差了点,对于违反了规格的话,是不是对于任何信号都一定需要去匹配,只要它在最坏的情况下违反了规格?
我现在碰到的问题是,如果以最坏情况来考虑的话,对于工作在133MHz的SDRAM几乎所有的信号都会引起过冲,而那样的话,岂不是所有的信号都需要匹配。
但是在网上看到一些经验之谈,133MHZ的SDRAM好像很少用到匹配的。而且在我见到的一块正常运行的成板上面,只有时钟信号进行了匹配,其他的都没有,当然,也是由于布板空间有限的一方面因素。甚至连我用典型情况下仿真也会出现过冲的地址信号都未进行匹配,但是这样的设计一样运用到实际情况中了。
所以不禁对这个仿真结果,或者是仿真结果的处理方式:’最坏情况下仿真,只要违反规则如出现过冲,就必须进行匹配‘的说法产生了怀疑。是不是有什么我忽略掉的问题,或者实际得从其他角度进行考虑呢?
    初学,可能问题会天真幼稚些哈,希望前辈不吝指教!!

网友B:
    " 133MHZ的SDRAM好像很少用到匹配的。"
    可以啊! 沒有端接可以運作是可能的,你也可以調配線寬或疊構,讓你的特性阻抗與Driver 的輸出阻抗接近一點,這樣過衝就不會太大,過衝的寬度也與線長有關,若走現不長,不串端接電阻,應該也是OK的。
    至於過衝超過IC絕對容許的最高電壓時,這樣的設計就有潛在風險,有時會有問題,大部分不見得會有事,
我認為這是最糟糕的情況。鐵定會死的問題好解,要死不死的問題最棘手。
最差情況考慮,是你的系統穩定性設計優於別人的地方,因為你可以容忍芯片運作在最差情況,就像電阻 +/- 10% 誤差,你的設計能讓系統穩定運作,這就是好的設計,芯片+/- 5% 的電源飄動,你的系統也穩定運作,是好的設計。

楼主:
引用 网友B:
    " 133MHZ的SDRAM好像很少用到匹配的。"
可以啊! 沒有端接可以運作是可能的,你也可以調配線寬或疊構,讓你 ...

    大哥,谢谢你的耐心回复哈!祝你假日快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