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tel99元件自动标注

楼主(2011-09-08):
我不是层次型原理图,是多个图。而且一个元件分成几个部分,分布到几个图,我咋统一自动编号?
愁!!!!!!!!!!!!!!!!

网友:
如果是在布PCB板后在PCB上重新编号的话,原理图中的编号暂时可以不管序号。

PCB布局完成--器件重排序--回注到原理图  得到一个排序整齐的PCB板

好久没操作了,你当前实在不得以的一个权宜之计是将所有 小图  按块  放置在一张大图,等编号彻底完成后再分开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