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dence16.3_SHooTERS & Aspirin 安装参考

楼主(2011-09-08):
1.附件是从 verycd 提供安装包中 抽出的crk 文档。

2.cadence SPB 16.3 (Aspirin 非暴力破解补丁):应该也是属于暴力修改型的

感觉这两个好像是一样的处理方式?。请大家参考

上传此文档的来由:
“忙乎,没有安装AD9(花一个小时左右下载),没有安装SPB163(再花不到一个小时的下载)。 然后在VMware虚拟PC中安装了AD9.4.0.20159,cadence SPB163_hotfix036(不用license就可)。这下虚拟PC中终于有软件可使唤了。当前也验证了一点,就是只要安装了SPB163(不能使也可),AD9也可借用SPB163内的文档顺利完成brd到pcb的转换... ”

因为当时安装spb163后没有crk,于是又到电驴花1个小时下载了包含当前附件中的文档,感觉把它单独再重发一下还是有必要的

icm指出“同一台机器安装AD s09(AD10)与allegro 16.x,直接运行Import Wizard内的Allegro接口即可
AD会自动呼叫Allegro的Extract命令来将Brd文件格式转换为ALG格式,再转入AD内”

longzhiming -19

网友:
    谢谢你的资料.

楼主(2012-12-20):
    ^_^ ^_^ 被扣 19分?

当时是因没有lic发现有必要将 crk 分离出来,否则网络不好情况下,需要 crk 需要下载完整个iso才能提取到crk。不知被扣原因如何?  估计是放错栏目了...

网友A:
    SHOOTERS破解有严重的BUG,慎用!

网友(点评):
1楼不能编辑,方便时把这句话点评到1楼...

网友(点评):
当时应急下载用的,安装中采用的是 Aspirin 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SHOOTERS破解有严重的BUG,慎用!

    不知道哪个文档又被多替换了。可否理解 Aspirin 的替换相对好些。

    还在用 spb157 版本,新版本只做转换时用下...  多谢提醒

楼主:
引用 网友A:
    SHOOTERS破解有严重的BUG,慎用!

    请教个问题,工作中在用157版本,现在有很多的高版本文档打不开,所以有时装高版本用于转换。
    165,166 版本 可否有推荐相对 好的 crk 文档 (提示即可,我根据关键字自己再找下相关的文档)

    无意中看到一个 熊猫之家  博客,顺便将地址粘在这里:

    http://blog.sina.com.cn/xiongmao

    刚下了最新版本  Hotfix_SPB16.60.001_wint_1of1,不知附件中的是否好用?附件中用于165是否推荐?

    doc文档中包含 crk 文档 Cadence

这次应能打开高版本的文档了,高版本现在用的人真多...

    刚又在网站里下了:Cadence Allegro SPB OrCAD 16.6破解方法,win7 64bit实测
https://www.eda365.com/forum.php? ... 84&fromuid=4169

    简单安装使用应该没问题了,有需要注意的地方的帮提示下...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教个问题,工作中在用157版本,现在有很多的高版本文档打不开,所以有时装高版本用于转换。
    165,16 ...

    16.6的补丁只能用于16.6的软件,16.3推荐使用Aspirin破解,16.5及以上版本只能用pubkey;如果你只是为了转换,建议使用16.3版本,因为16.5和16.6出现没法往低版本转的问题(使用的本坛的转换skill插件)

网友(点评):
^_^ 给别人推荐过EDA365实验室,到自己反而忽略了 ^_^

网友(点评):
当初是为了转换,现在是尽量做到用同版本编辑文档...

楼主:
    备忘: 可能有必要保留 163版本。
    当前原因: spb157可以打开spb162的DSN文档(163有转为162选项),163之上版本无转162选项...

    当前365实验室工具中没找到 文档转换的skill  (估计眼镜有问题)?当前还是用软件自带功能来转换吧,好在虚拟PC中运行速度还凑合...
   试着在SPB157中安装skill工具,首次 CTRL+E快捷键可调出用户菜单,之后 运行无法调出菜单?暂不用365提供的skill,不去理会是自己操作不当还是其他原因造成...

    原理图直接save as,弹出对话框,下面保存类型选capture 16.2 design就可以,capture 16.2以下都是通用的,15.5也是可以打开的!

    AD10 原理图导出的ORCAD dsn打不开!

    :刚发现我这里安装的163版本不能直接打开刚转换的文档,需要通过157或162版本打开存盘转换版本后再用163可以打开...

    :AD图纸中含有图片转换后不能打开,删除图片转换后打开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