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人求解关于盲埋孔

楼主(2011-09-08):
大家好,我最近看到建库的时候,有些要在layers添加一些层,这是为什么呢?
我如果只有default internal,会对板子有什么影响呢?难道这种插装的,不是有flash焊盘就可以了吗?

网友:
做库的时候只要一个默认的内层焊盘即可,但是有时候我们需要修改工程中的某一层的焊盘,比如想把电源层的焊盘设置大些,这时候从tools-------padstack ----------modifi design padstack看到的焊盘与你的板子的叠层设置有关,你可以根据需要修改某层的焊盘设置,注意option里要设置为instance(单独的过孔)还是definition(全部的同类过孔)。从其他板子上扣出来的封装焊盘会带有该板子的叠层信息,你的板子有几层,扣出来的通孔焊盘就有几层

楼主:
哦,非常感谢。
是不是这样的?我即使在建库的时候,使用的是Default internal,然后在pcb中直接编辑焊盘,就会自动出现这个焊盘的叠层结构,不需要在建库的时候就进行层叠设置吧?因为很多建库的时候,根本不知道叠层结构。
我这种理解对吗?

网友:
建封装时无需考虑stacku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