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dence 到底有没有这样的快捷键?要死人了!!!

楼主(2011-09-09):
       在candence 的 orcad 中有一个视图的快捷键  I和O   可以以鼠标为中心缩放,但 allegro里就没有。
我在走线的时候走到屏幕边缘,发现用系统的 zoom in/zoom out 命令是以屏幕中心缩放的,这个很不爽。
      如果没有这样的视图快捷键,那么大家是怎么处理的,特别是很大的板的时候!

网友:
你落后了吧?用的什么版本啊.默认就有的

网友:
16.3 内就有呀,

楼主:
楼上的是什么快捷键啊?我现在用的就是16.3

网友:
直接滚动滚轮不就行了吗

网友:
LZ该不会用的是没有滚轮的鼠标吧?

网友:
呵呵,还有没有滚轮的鼠标么?

网友:
    呵呵你可以设下一下嘛

楼主:
    晕,楼上几位好像不太明白我的意思!现在的16.3 滚轮或者按F11,F12 这几个键的缩放好像是以板子的中心缩放的,而我在苦苦找寻的是以鼠标所在位置缩放的,用过PADS的应该明白!
     我现在走线走到板边,靠近可视区域边缘的时候发现按缩放键或者滚动鼠标滚轮,鼠标的位置仍在可视区域边缘。
    我想要的效果是无论鼠标在哪里,按这些键之后,能立即把鼠标处的图形放大或者缩小,同时鼠标位置变成视图的中心。

网友:
    不知道听说过stroke  这个命令 你可以在这里名添加,就是在屏幕上按住右键画来画去的,从而改变界面的大小。

网友:
    鼠标滚轮不会是坏了吧!

网友:
    试着适应新软件的功能才是上策啊。以前用allegro,现在我学ad6,很囧啊。
    习惯是很难改掉。楼主去找找allegro的  env文件,里面 有很多信息。
    或者在板子的命令栏输入alias ,就能看到env文件里的快捷键
    修改快捷键 如果只在brd里面, 可以输入 alias Pgup Zoom in  只能设置关闭板子前的放大。所以要在env文件里彻底修改。至于stroke ,是很好用。不妨试试。还有中键滑动,16.0版本一下不能滑动。
我个人喜欢用中键点击一下出现一个长方形的框来放大缩小。

楼主:
    呵呵!楼上的姐姐真好,也就你彻底的理解了我的难处。看来是新软件我还不适应,老想着PADS的好处,老是先入为主。好像这个软件的缩放的确没有PADS强大,不过我是冲着cadence的其他方面来的,只能适应了!!

网友A:
    Zoom in和zoom out设置快捷键就是以鼠标所在点放大缩小呀,你是不是工作区域设置的太小呀,靠边以后就还是在边上

网友:
引用 楼主:
    晕,楼上几位好像不太明白我的意思!现在的16.3 滚轮或者按F11,F12 这几个键的缩放好像是以板子的中心缩放 ...

    晕!16.3的难道不是以鼠标为中心缩放么?那我用的是什么?楼主确认你用的是16.3?

楼主:
引用 网友A:
Zoom in和zoom out设置快捷键就是以鼠标所在点放大缩小呀,你是不是工作区域设置的太小呀,靠边以后就还是在 ...

你说到点子上了!估计是!这样的!感谢CCTV,!!大家中秋快乐!

楼主:
        你们说了这些我也,明白了!!ZOOM IN/out 是以鼠标为中心缩放的,但是问题是,鼠标放在工作区边缘的话,缩放后,鼠标仍在边缘,我还是走不了线。我是想在缩放的时候,鼠标所在的位置能自动移到工作区中心!  用过PADS和ORCAD的I/O缩放的应该了解!
    这个不好说,大家去orcad里去试验下I O两个键就明白了! 我估计是allegro没有这样的功能,只有缩放!

网友:
对,14楼正解,我初学时就发现这个问题了,很容易发现的,不知道楼主为什么那么难发现.哈哈
你说的那个嘛,都知道的,如果allegro里也那样(ORCAD里),估计你又要受不了了,不信你好好想想试试,肯定晕.

网友:
引用 楼主:
呵呵!楼上的姐姐真好,也就你彻底的理解了我的难处。看来是新软件我还不适应,老想着PADS的好处,老是先入 ...

PADS? PADS你不用那个辅助软件你能像allegro这样默认就有鼠标滚轮放大与缩小吗?

网友:
我来给你回答吧,PADS和allegro都是以鼠标中心放大与缩小的,不同之处是PADS在按放大与缩小键时会自动把鼠标位置的图移到屏幕的中心再进行放大与缩小,allegro是直接在鼠标位置进行放大与缩小,
1、如果用F11、F11,楼主可以先把图缩到最小,把鼠标移到想放大的区域最放大,这样放大的区域基本就在屏幕的中心了。
2、用鼠标中间键,比如画线到边上了可以按着鼠标中间键拖动图纸到屏幕中心,滚动可以放大缩小。

我说的够详细了吧

网友(点评):
也就你真正理解了我的意思!你算是解我的惑了,感谢!看来是软件本身就这样!以前用PADS 习惯了,现在用新软件有点不习惯!

网友:
快捷键都是自己随意设置就好了,看个人习惯

网友:
    看来楼主真的不用鼠标中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