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tium designer 10 smart PDF

楼主(2011-09-09):
    altium designer 10 smart PDF 时为什么不能以黑白方式输出?
    已经勾选“monochrome"

网友A:
    好象我的不能变成彩色的。AD9的原文件,曾经用黑白色输出。目前用AD10输出,成稿依然是黑白。色彩参数选项似乎无效。

网友:
引用 网友A:
    好象我的不能变成彩色的。AD9的原文件,曾经用黑白色输出。目前用AD10输出,成稿依然是黑白。色彩参数选项似 ...

新建out job file  在这个里面输出就行了。
    smart PDF  AD10有BU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