JTAG接口连接的PCB封装怎么画啊

楼主(2011-09-09):
我想问下JTAG接口,con7*2这个封装怎么画呢?关键是它的焊盘距离怎么设置呢?应该有个标准吧,谢谢了!

网友:
    找範例NanoBoard-NB1裡的元件庫就有了

网友A:
    常用的是2.54mm间距的!如图所示:
    不过也有1.27mm和2.00mm的JTAG接口。

网友B:
呵呵,送给你一个.用了N年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常用的是2.54mm间距的!如图所示:
不过也有1.27mm和2.00mm的JTAG接口。

    谢谢你了!呵呵!

楼主:
引用 网友B:
    呵呵,送给你一个.用了N年的

    太感谢了!我发现画图真的不是一个简单的工作啊,我一直是自己在摸索,非常感谢你们的帮忙!帮我解决了很多问题!

网友:
    我都用自带的6针通用接口连接JTAG,外面接杜邦线……做测试板子用。

网友:
    随便画,反正自己调试,不需要管别人怎样想。但最好采用标准间距,方便需要时焊上插座。

网友(2019-12-09):
    谢谢层主Jimmy,jtag封装图我拿走辣

网友:
    主要是外框

网友(2020-10-16):
    这个是不是MSP430上面那种JTAG呀

网友(2021-07-23):
    强啊,很有用

网友:
    2.54 x 2.54mm 的各种针脚数量的 JTAG 的封装尺寸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