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把结构边框复制到另外一个窗口

楼主(2011-09-09):
举个简单例子,就是将现在的边框复制一个,那么如何将复制后的边框粘贴到另外一个窗口中去。

网友:
    直接ctrl+c,ctrl+v过去就好了。
    出现图片那个内容是设置原因,打开setup——〉Layer Definition,右下角有个Max Layers,设置Layer mode

网友:
    即复制到的那个PCB与当前PCB的层数一样

网友:
    能够详细讲一下操作步骤吗
    我试了一下,软件提示"cannot open clipboard fil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