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S仿真] 请问:我想在ADS插入芯片模型,这个模型从哪里找?

楼主(2011-09-09):
比如我想要linear公司的LT1086-ADJ, 把它搭建在电路里,怎么办呢?

楼主:
各位大神顺便给小弟一个答案呗~~~

假期过了,好好工作~~~

网友(2012-03-09):
首先要芯片原厂支持ADS模型,不是每个厂家都支撑ADS模型。
ADS主要用于射频仿真,所支持的一般是射频芯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