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情况下怎样走线好看???

楼主(2011-09-09):
请大家都都指点.....

网友:
接这么多个脚的,这个应该是个电源,线可以走根细线从芯片脚上拉出。再用COPPER.画

网友:
同意二楼.

我是这样处理双面板的.

网友:
对于多管脚在一起的电源,有人喜欢用铜皮连在一起,而有些人先拉出来后再用大铜皮或者走粗的线。使用后者的原因是因为考虑到前者的可焊性,接触性,到底用哪种,看个人。

网友(2012-07-14):
我一般用后者,细线拉出,接粗线

网友:
我也是细线拉出,接大线

网友:
对于一个动电烙铁的人,举四肢赞成楼主和JIMMY的做法,虽然JIMMY的可能美观一点。对于用铜皮全连接的,很是愤慨,因为后继的焊接和维修不是他们做,他们真的不知道焊接有多难,特别是对于地用全连接的过孔很让人抓狂

网友:
要考虑生产维修的方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