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下 PADS 中PCB检查出现的 DFM 错误

楼主(2011-09-09):
如图所示

网友A:
无PCB图无真相.

楼主:
引用 网友A:
无PCB图无真相.

mobile phone PCB.rar (740.66 KB, 下载次数: 56)   这是PCB 帮我看下

网友A:
用pads layout验证DRC,这两处没显示错误.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pads layout验证DRC,这两处没显示错误.

你是用哪个版本的?我提示也是没有错,但是出现那个 DFM 的圈圈。

网友A:
先clean errors后,再检.

pads9.3版本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clean errors后,再检.

pads9.3版本

感谢!解决了

网友(2015-06-28):
引用 楼主:
感谢!解决了

请问楼主怎么解决的?

网友(2024-07-11):
感谢,算是解决了   VX2.4的版本,出现绿色的圈,还没看清楚到底是DFF还是DFM。试了下楼主jimmy的方法,清楚错误后,在检查绿色圈圈就消失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