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人,求解 PCB layout流程

楼主(2011-09-09):
即将独立完成一个项目的layout,但是由于新手,对这块的流程并不熟悉,希望大家给点建议。
我的想法是:
导网表——导DXF——画板框outline并设置route keepin、package keepin——抓list——布局——设置层叠——设置规则——走线——处理电源、地(可能在走线的时候会带出几个电源)——绕等长——优化——gerber

以上我的思路,不知道是不是这样的流程?
但是对于层叠的设置,比较陌生,因为没有设置过。不知道该放在流程的哪个位置?

也希望大家提供点建议吧,谢谢~~~

楼主:
没人回复与评价指导啊。。。。

网友A:
个人建议,布局后最好先把电源大致先规划一下,再布线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个人建议,布局后最好先把电源大致先规划一下,再布线

恩,很好的建议。
所以我提到走线的时候,顺便带一下电源。
希望大家交流一下,也看看我有没有漏掉的?

网友A:
你的整个思路下来不像是新手呀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整个思路下来不像是新手呀

我做了半年的layout,现在刚转做了硬件。
呵呵半年,算不算新手啊

楼主:
童鞋们啊,给点建议啊

楼主:
还是没人给点意见哦。提供一个QQ群169219743
希望大家交流交流。。。

网友B:
给个建议  布局后 不要急着走线  先处理地和电源  占孔是很有必要的
如果板子密  后期会很痛苦  所以走线在其后
如果有高速线 应该还多一个步骤  高速线的规划布局  走后处理杂线

楼主:
引用 网友B:
给个建议  布局后 不要急着走线  先处理地和电源  占孔是很有必要的
如果板子密  后期会很痛苦  所以走线 ...

谢谢 建议很好 占空